求助,如何计算钻孔所需的功率

楼主(2014-09-12):
如何计算钻孔所需的功率

网友:
钻孔切削功率:
      Pc=Fc*Vc/2     (除以2是因为,钻头是双刃一起切削的)
      Pc  切削功率(KW)
      Fc  切削力 (N)
      Vc 切削速度 (mm/min)

      Fc=A*kc
      A 切削面积(mm^2)    A=d(钻孔直径mm)*f(进给量mm)/2
      Kc 单位切削力(N/mm^2)    (依据材料,一般可按2000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