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渲染问题,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4-09-12):
最近公司准备在网站上做些广告,把之前做过的设备渲染好发布到网上,可是3D上把LOGO加到设备上后,LOGO渲染不出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请高手指点在下,谢谢!

网友:
渲染里面的选项,或者层次问题吧,比如,你在零件里渲染,还是装配图一层里面做的渲染,都会影响结果。如果可以的话,源文件传一个,才能具体分析

网友A:
打开此LOGO零件,(关掉装配体),单独渲染此LOGO零件或者说,带有LOGO图案的那个零件,,,达到你原来要求的样式标准。。。
保存此文件。
再打开装配体,切换到“配置”项,设为显示当前状态。。。即可。

网友B:
在高级里面直接选logo的图片,然后调整一下位置和大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高级里面直接选logo的图片,然后调整一下位置和大小就可以了。

高级 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此LOGO零件,(关掉装配体),单独渲染此LOGO零件或者说,带有LOGO图案的那个零件,,,达到你原来要求 ...

单独渲染带有LOGO的零件,渲染后没显示LOG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