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床或者数控磨床有什么办法能感应砂轮刚碰到工件的那个点吗?

楼主(2014-09-12):
一直不明白数控磨床怎么能控制磨削的精度的。看到很多视频是靠修一刀砂轮后获取砂轮的位置坐标。

想象有没有什么光纤传感器或者震动传感器、光电开关(砂轮碰到工件时的火花)这类传感器能检测到砂轮刚一碰上工件时的坐标呢?

网友:
导电砂轮可以做到,,,,,,,,俺瞎想的。

网友:
你说的“靠修一刀砂轮后获取砂轮的位置坐标”的那个点是金刚石的笔尖,普通磨床也是这样干的,只是好多人没用过。

网友:
不是,楼主究竟想干什么?
控制尺寸精度,和碰到工件的那个坐标没半毛钱关系。因为你毛胚的一致性本身就很不好。要那个坐标有毛用?
但说,有没有检测到刚碰到工件的应用呢。当然有,比较靠谱和常用的手段是用消空程装置。很多数控磨床就带这种功能。目的是尽量减少空行程的时间,从而提高效率,而不是提高精度。

网友A:
另外说句,很多数控磨床是使用主动测量仪来在线检测工件尺寸的,从而控制磨削过程,也控制零件最终尺寸。

网友:
看来你好象还没有开过磨床吧

网友(点评):
没有开过磨床,只看过视频。如果你有见解请指教。这样的回复没意义。

楼主(2016-07-21):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句,很多数控磨床是使用主动测量仪来在线检测工件尺寸的,从而控制磨削过程,也控制零件最终尺寸。

请教大侠,我一直在查找主动测量仪在线检测的工作原理,可是遍寻不获。

大侠能对它的工作原理稍稍解释一下吗?我看它好像是不接触检测的?而且无惧切削液的影响,是激光、红外线反射,超声波、电容,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点评):
磨床的饿主动量仪,以接触式的为普遍。非接触的有,激光的,很昂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句,很多数控磨床是使用主动测量仪来在线检测工件尺寸的,从而控制磨削过程,也控制零件最终尺寸。

那接触式的又是什么原理的呢?像百分表千分表那样的机构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请自行查阅马波斯,东京精密这些厂家的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