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钻可不可以钻孔、攻丝同时进行?

楼主(2014-09-12):
排钻可不可以钻孔、攻丝同时进行?

网友A:
我认为可以但很难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只是一般不这么做

网友C:
我认为可以但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只是一般不这么做

就是说钻床也可以代替攻丝机攻螺纹吧,但是效率比较低,大批量生产的时候不提倡这么做,如果是工艺试制的画倒是可以。

网友:
钻床也可以代替攻丝机攻螺纹,,效率不能说低,如果工件大的话,钻床速度跟攻丝机差不多。

网友D:
排屑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屑咋办?

丝攻上有排削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可以但很

很什么?效率低,加工质量不好?或者具体产品需要查具体的机床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只是一般不这么做

为什么一般不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以但很难

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