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头材料选用的问题

楼主(2014-09-12):
最近开发一批样品,材料都是低合金钢IC4140,加工中心上生产
其中有两种零件经过调制处理HRc达到50,工人都用硬质合金涂层钻头(通用型)
但是发现在刀具消耗方面都差不多,
各位大神求解,硬质合金涂层钻头一定比高速钢钻头好吗?

网友:
你这种淬火件钻头是需要特殊设计的,合金钻头的效率肯定比高速钢的高,除非是铸铁件砂眼和气孔较多,合金钻头容易断,铝件也是!

网友A:
    一般来说,整硬钻头比高速钢钻头有以下优势:
    1)加工效率高。加工同样的材料,整硬钻头切削速度是高速钢钻头的3~5倍左右,甚至更高。进给两者相差无几。意味着效率就至少高三到五倍。
    2)加工精度更好。不管是孔的直线度还是孔径公差,整硬钻头都比高速钢钻头控制的更好。
    3)一定的长径比下,整硬钻头由于无需定位孔,所以可以省去一道钻定位孔的步骤。

    当然劣势也很明显:
    1)价格昂贵。
    2)容易折断。
    3)修磨不易。

网友:
合金钻头的硬度高、韧性差,高速钢的钻头硬度低些、韧性好些

网友:
       你的高速钢钻头能钻HRC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整硬钻头比高速钢钻头有以下优势:
    1)加工效率高。加工同样的材料,整硬钻头切削速度是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