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带紧定套调心滚子轴承23036K的转速能达到1500r/min?

楼主(2014-09-12):
请教各位大侠:
主轴支撑采用带紧定套调心滚子轴承,轴径160,轴承代号23036K+H3036。
功率200kw,主轴转速1500r/min,冲击小,径向力1.5t,轴向力0.5t,一天工作8h,脂润滑。
手册上指出此种规格轴承的极限转速(脂润滑)只有750r/min, 远低于工作转速1500r/min。
在此请教大侠、前辈,请问哪个牌子的轴承能达到这个转速?非常感谢,谢谢!

PS:设备的主轴布置和工况类似鼓式削片机,鼓式削片机的主轴布置如下图所示,我们的设备主轴结构也准备采用下面的结构:

网友:
为什么不用油润滑,,,,,,

网友(点评):
前辈,主轴受力不大,振动冲击几乎没有;油润滑麻烦,因此就用脂润滑。 手册中油润滑也只有950-1400转,还是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点评):
嗯,刚才看了,油950,,,,,没招,找品丰看看

网友(点评):
恩,谢谢前辈指点。看来只能用进口的了。

网友:
FAG和SKF的型号均可满足LZ要求。
截图数据是FAG的。

网友A:
刚才截图没传上。

网友(点评):
前辈,截图所示是FAG的软件吗?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点评):
不是软件,可直接在舍弗勒官网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截图没传上。

谢谢前辈,这样就好办了。
另外,前辈,图中参考速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正常使用转速小于等于1790r/min,而这是在脂润滑还是油润滑状态下?

网友(点评):
参考速度的价值不大,是在规定工况下,稳定运转时轴承温度70℃,这时的轴承速度。没规定油/脂。

网友(点评):
哦,原来是这样意思,谢谢。

网友B:
进口品牌商均可满足,就怕买到山寨高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品牌商均可满足,就怕买到山寨高仿

前辈所言极是。我查了FAG和SKF的样本,都能满足要求。但是在NSK的样本上23036CDKE4,脂润滑,最高才1200rpm(如下图所示)。
NSK便宜些,想用这个牌子,但晚辈担心转速,还请前辈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这个就跟原材料有关系,轴径120以下,NSK的产品材料差异不明显,120以上,就体现出来了

网友(点评):
可以用FAG的,相对SKF来说价格,还是优惠的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那就选用FAG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