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安装时出现这种情况,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09-12):
SW安装时出现这种情况,找了好久没有解决办法,求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
描述的清楚一点,还有,不是有SP5嘛, 你干嘛装SP0

网友A:
安装这么多年SW,从未没有出现过异常。所以无法理解那些各种异常的平常是是如何维护操作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这么多年SW,从未没有出现过异常。所以无法理解那些各种异常的平常是是如何维护操作系统的。

只能说有此电脑高手在维护系统时为了让电脑运行速度变快,人为的给C盘里的系统文件进行瘦身所得到的结果。大凡只要不是自己常用的东西,不管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均一律删除。当年我们厂的一个同事见系统里的FIASH他一直没用过,他赚它占用C盘的空间,就果断的删了,没想到删了之后就没办法打开网页上的视频。哈哈!只得拿到厂里交给我帮他搞定

网友:
目测是不正常的修改版本,找可靠的地方重新下载,还有安装的时候断网,切记是拔网线的物理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