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客厅示意,请指点

楼主(2014-09-12):
我想把电脑放在客厅,不知道怎么设计好看,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自己画的图片在此

网友A:
电视旁边的酒柜结构有问题,承重,变形,稳定!
室内方形太多,杀气重,搞点圆弧,卧室门和卫生间正对,不好,把卧室门改方向,客气窗户小,是老房子吗?
渲染的不好,酒柜用红色油漆,沙发灰白花纹,白色茶几,
电脑桌和电视远点,看你还是看电视啊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网友:
不错  像一楼说的有点圆弧更好  电视后面弄一背景墙  整一点家居工艺品一摆  那个大气啊  酒柜可以改改 太方正了   和电视不能有个 很鲜明的对比

网友:
面积小越简单越好,把不实用的去掉

网友:
买不起房子,所以不懂的装修,不懂得渲染,过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

网友:
3楼说的不对吧,这种结构可以的,说都是正正方方的,依我看是楼主偷懒,拉个方块当物件。我认同的一点是上色太差(这称不上渲染),还有就是这客厅也太小了吧20平米?

楼主:
压根就没渲染,我只是先设计一下布局,我特想把电脑放在客厅,有时候晚上加班,这样玩游戏不影响老婆睡觉,但是把电脑放在客厅我设计出来怎么都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旁边的酒柜结构有问题,承重,变形,稳定!
室内方形太多,杀气重,搞点圆弧,卧室门和卫生间正对,不好 ...

谢谢指正,我只是大致构想了一下布局,还没做渲染,背景墙(3290mm)布局是关键,电脑桌设计长度1000mm,电视42寸的,如果电视再往右边移动,会不会跟沙发偏太多啊?

网友(点评):
设计房屋自己住,一定要慎重,绞尽脑汁都合计,毕竟要住很久,不要小瞧房屋设计,涉及风水,你好好设计,肯定会有更好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