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钻模制孔的相关资料,多大的孔分几次钻等

楼主(2014-09-12):
谢谢赐教

网友:
你去找工艺手册,或者专用机床设计手册,网站有

网友:
看你孔的精度,粗糙度和位置度。孔本身精度高粗糙度高的话估计得扩孔后铰,一般的话就一次成型就好。位置度的话涉及到的就多了,比如你模具本身孔的形状和位置公差,设备的精度等。

楼主:
最终孔是6、2的要求位置度0、1,粗糙度1、6以上

楼主:
先制4的初孔在扩孔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