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截面形状一定时,当截面尺寸增大,其疲劳极限将随之 增大?请教

楼主(2014-09-13):
零件的截面形状一定时,当截面尺寸增大,其疲劳极限将随之  增大?不变?降低?为什么

网友A:
大量实践表明,在交变应力作用下,材料是否产生疲劳失效,不仅与最大应力maxσ值有关,还与循环特性r及循环次数N
有关。在给定的交变应力下,必须经过一定次数的循环,才可能发生破坏。在一定的循环特性下,交变应力的最大值越大,破坏前经历的循环次数越少;反之,降低交变应力中的最大应力,则破坏前经历的循环次数就增加。
这段话表明,不给定几个条件就问结果,是耍流氓

网友:
1.截面尺寸增大,需用应力降低   2.截面尺寸增大,在负荷不变的情况下,工作的应力在降低。具体高低,根据条件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量实践表明,在交变应力作用下,材料是否产生疲劳失效,不仅与最大应力maxσ值有关,还与循环特性r及循环 ...

这个是个题目啊

网友:
疲劳极限与材料、循环次数有关,首先你自己还没弄明白机械零件的疲劳强度是什么就来问问题,可以先去看看机械设计上面有关机械零件的疲劳强度知识点,不明白再发问

网友:
三楼已经回答你一部分了。我现在补充一部分关于疲劳强度的。我们在估算疲劳极限的时候要考虑尺寸的影响,也就是尺寸修正系数。
这里面有个临界容积理论。比如考虑弯曲,在相同最大弯曲应力条件下,如果我们圆形试样直径增大,那么有较大容积的材料受到临界应力的影响,它受到的疲劳损伤也更大,那么它的疲劳强度就会变小。
因为很多的疲劳问题最开始是由于微观晶粒外部或内部相互错动产生的,也有是因为金属内部存在不容物,他们会形成裂纹。这些裂纹因为外界应力变化进一步扩大。形成波浪。转子动力学里面有个叫裂纹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