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液阀 油泵的选用问题

楼主(2014-09-13):
400T三梁四柱液压机  要求下行速度100mm/s   回程速度90mm/s    选用多大的泵  和充液阀?

网友:
不就是算流量吗,你光给个速度,不给油缸的参数,怎么计算呢?

网友:
先计算你的油缸参数选择,根据油缸来计算你所需要的流量;然后根据系统工作压力和流量选择液压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