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度三角刀切槽2毫米深, 不耐用(不是螺纹)

楼主(2014-09-13):
先说下情况.

工件材料 45#
主轴转速1500转 (后来改到1300)

外圆直径16.5 切槽深度2毫米 .连续切7个.

刀具40度三角刀(焊接合金刀.切断刀改的.(具体牌号不详细.如有需要可补充))

加工数量大概在80个左右.就烧刀了.一不留神车刀 前尖就绷断了.

请求帮助.

楼主:
刀大概是这样子.每次烧都烧左边的刃口.

或许是先蹦左边然后有积屑瘤..慢慢烧的.

网友A:
上个工件图

网友B:
普车? 把转速降到8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工件图

下班了没照.
上图纸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车? 把转速降到800左右

数控.一夹一定.

网友:
中速最容易产生切削瘤,要么改高试试,2100转,要么改低试试1000转,

网友:
顶尖要加的,可能不是切削瘤,而是震动造成爆刀

网友:
       正常呀,换把好一点的刀嘛。上机夹式的省得这么麻烦。

网友C:
40度的,用35度的你切切看,太冷清了,不然就懒得理数控了还用焊接刀的家伙!

网友D:
不加冷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度的,用35度的你切切看,太冷清了,不然就懒得理数控了还用焊接刀的家伙!

成型刀有什么可以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冷却吗?

有冷却

网友E:
你进刀是左边吃刀的吧,不是直扎的?

网友:
转转,感觉还不错了,过去也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进刀是左边吃刀的吧,不是直扎的?

g1 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