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滤网的缝焊机器

楼主(2014-09-13):
我公司想外协加工焊接滤网,滤网为不锈钢316L的,将滤网焊接成直径30的圆筒形状,长度大约为450,有这样的厂家吗?

网友A:
我有这样设备 焊筛条滤网的 直径600-1400cm  缝隙0.3以上都可以焊

网友:
你可以搜索《空调过滤器的过滤网》生产厂家。这种过滤网都是不锈钢的。80--120的网。
都是点焊的,而且有折叠。

网友:
你可以百度查找 河北安平筛网 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样设备 焊筛条滤网的 直径600-1400cm  缝隙0.3以上都可以焊

我的直径只有30cm,相当于卷筒后焊接,单不是点焊,最后焊接好是一条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直径只有30cm,相当于卷筒后焊接,单不是点焊,最后焊接好是一条缝

你可以查找百度 河北安平筛网 滤网  那里可以做各种滤网

网友B:
看看这个对不?

楼主(2014-12-18):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对不?

这个是哪个工厂生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