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怎么转成PDF格式

楼主(2014-09-13):
CAD怎么转换成PDF格式的?我知道CAD怎么转换成BMP格式的,但是在选择图像的时候,没有位置捕捉。

网友:
上图,你自己看去年,不懂再问

网友:
你在你的电脑上安装一个福昕阅读器的虚拟打印机,打印时选择它打印,就自动生成PDF格式的文档了.

网友A:
你必须先安装Adibe Acrobat ,在CAD中进行图纸打印时,选择打印机Adibe PDF, 即打印出PDF文件了。

网友:
另存为不行吗?????????、

网友:
下载个PDF虚拟打印机,打印时选PDF factory

网友:
5楼的软件可以把很多软件转化成PDF格式,还可以进行PDF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打印的时候选择打印PDF那个就可以了.选打印机的那个栏.

是不是要安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先安装Adibe Acrobat ,在CAD中进行图纸打印时,选择打印机Adibe PDF, 即打印出PDF文件了。

我想保存为PDF电子版的格式。。。是不是还要下载一个PDF虚拟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安装PDF虚拟打印机.都自带的.选择打印,在打印机名称里面就有那个dwg to PDF那个选项.还不会操作就帮不 ...

打印机名称里面就只有这些,没有DWG TO PDF啊

网友(2014-11-12):
新人路过,学习各位前辈

网友:
安装这个软件(Adobe Acrobat 8 Professiona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