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讨论] 日本研究的一种新型变速系统

楼主(2014-09-13):
(大意)
* 新研发的变速(箱)系统,使用了非圆齿轮(右图),可以实现平稳变速.
* 左图是安装了这种变速箱的电动车,耗电少,与现有的电动车比,可多行驶入10%的距离.
上图是两级变速的情况,下图是4级变速的情况。

原文见: http://www.nedo.go.jp/news/press/AA5_100239.html

不知变速的原理及过程是怎样的?

补充内容 (2014-9-14 15:10):
13楼有分析

楼主:
辛苦码了半天字,竟没有了,再发.

静之机7楼给出的文档比较完整,再详细分析一下.
原理图如下:

以A档换B挡为例,其流程为: TA 断开-> TE连接-> TE断开-> TB连接
也就是说, TE连接-> TE断开 这期间由非圆齿轮来实现无级变速,即为平稳变速.
再来看看,这一机构的要点(难点)

9图中,可以看到,从a档换b挡, 用到的是(10图左侧主动轮)非圆齿轮的27度到105.5度区间轮廓只有105.5-27=78.5度.(b->c, c->d, d->a 分别是21.41, 15.9, 115.7)
换句话说, 从a档换b挡 其中的 TE连接-> TE断开 必须确保在78.5完成,且起始角度准确定位.
而从c档换d挡 其中的 TE连接-> TE断开, 必须主动轮旋转15.9约不到100毫秒就要完成.
一旦角度有偏差,9图转动比曲线就会发生变化,达不到设计要求.
感想:思路很新颖.目前的样机是两挡(转换角度180,相对还好些),如果是四挡实际的应用困难会大些(快速精确定位).
适用四挡的非圆齿轮的设计还应该有提升的空间(如尽可能使得四个挡位的变换角度均匀一些)

网友:
不明天坐等大师出来呀

网友:
一对齿轮可以变多种速度。小鬼子的脑袋还是可以得。

网友:
我想知道这种齿轮是如何保证平稳变速的。设计的关键点是什么?

网友:
阶段性过渡,学习了

网友:
哪位懂日语的给翻译一下啊,看不懂啊。

网友:
简而言之:
换挡期间,利用非圆齿轮进行转速过渡,实现无停顿效果。

网友:
来自中华DIY论坛ydnline的回复:

電動車電池壽命最大的因素在於啟動時的超大電流
大C數的放電是導致電池提早報廢的主要條件
也是減少續航力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以前的好多帖子裏
我都有提到電動車採用機械變速才是王道啦
這幾年來台灣的電動車也慢慢的加裝CVT齒輪箱上去
就像大陸的踏板車一樣
直驅加電子變速的電動車己經越來越少了

但機械CVT無段變速能達到降低啟動電流的好處
但到了高速又成了一個甜蜜的負擔
因為他是靠離力心來達成變速的動作
內有磨擦輪等高耗能的零件
高速時又成了耗電的元凶
所以日本人設計出非圓齿輪來改善這個問題
這個設計非常的巧妙
大家注意看一下那個1-4速的相片
兩個齒輪的齒數是不同的
齒輪會有追逐的特性
所以嚙合的狀況會由1速,2速.3速,4速一路向上
減速比會越來越小而達成齒輪無段變速的目的
等到4檔最後要跳回1檔時
如果繼續嚙合的話會有剎車的狀況發生
不過不用擔心啦
到達四檔後會脫離改為馬達直驅
而齒輪組復位到1檔的狀況
等待下一次啟動時使用
目前實測可增加10%以上的續航力
算是很環保的東西了

网友:
非圆齿轮,国内几乎是空白

网友:
没看明白是怎么实现变速的。从图上看两个齿轮的传动比都不是恒定的。主动轮匀速的时候,从动是变速转动的。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有点想不出,他的运动原理。。

网友:
这个想法好,消除了变速冲击

网友:
该机构可以使力矩和行程得到合理控制。

网友A:
非圆齿轮!印刷机上曾用过椭圆齿轮来实现周期性变速输纸,但非圆齿轮设计和加工都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圆齿轮!印刷机上曾用过椭圆齿轮来实现周期性变速输纸,但非圆齿轮设计和加工都有难度。

我很想知道椭圆齿轮的有关绘测资料,希望能够得到楼主的支持,我代表诸君先谢了!

网友:
动平衡和噪音会好吗?

网友:
只要能把图绘出来就行了,加工方法很多,线割,光割,水割,3D打印,精磨后就能达到样品。

网友(2015-11-12):
类凸轮齿轮哇,把凸轮的运动规律套上去,凸轮运动规律没有冲击,那么主凸轮齿轮传递过去的运动不就舒服多啦,瞎说一下

网友:
真够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