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密封槽槽宽超差

楼主(2014-09-13):
槽宽3.8实际加工到5,2.65的密封圈,无压力密封,不知道能不能密封住,外径、小径均合格。4 n) p5 C6 Z- s

网友:
密封圈是固定规格的.可以稍微宽些.不能小 小了密封圈绷不到底,导致整个工件不能使用

楼主:
今天特地去查了机械设计手册,我理解它上面说的意思是O型圈的密封是靠内外径压缩实现的,所以我认为静密封的话,槽宽超差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这个可能还是得去做下实验,这样的超差有点过大:可能造成的问题就是装配以后密封圈没有在轴向的同一个直径上面。仅供参考!

网友(2014-11-06):
如果往复运动密封用的话,O型圈较容易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