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内齿怎么加工

楼主(2014-09-13):
可否用线切割加工,怎么编程。

楼主:


网友:
批量小,可考虑插齿加工;批量大,可考虑拉削加工。线切割可加工,但成本较高!

网友(点评):
不解的为何批量小还要插齿,大要线切割??插齿比线切割的效率好很多

网友(点评):
批量小是说100个左右,你计算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你可以用caxa电子图版自带的齿轮工具把齿轮轮廓画出来,不过线切割加工的精度不是很好吧。

网友:
内花键,批量大的话拉刀拉吧,如果就几件的话,线切割吧

网友:
是SAE 10/20的内花键么?我正好要找这花间的具体参数呢。小批量去线切割吧,插齿做的话,可能要订做刀具的。批量大的话,拉床加工,效率很高。冒昧的问下,这花键是要求大径定位么?

网友:
打样是只能用线切割的,100的高度要功率大点的近年出的线切割才能割,

另外你要留意这个花键是大径定中中心的,通常型是侧面定中心的,一般线切割操作工是要画错的,要不乱做,只有你自己做出曲线交给供应商,

这个曲线我爱用geartrax软件做出,我刚才试了,肯定能画你的曲线

好多人都推荐caxa,我没用过,也可以试试,

另外我粗看,压力角好像也没标出,你是否蒙最常用的30度呢,要看你愿不愿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答复。因数量只有七件,所以选线切割加工。这是用线切割加工的样板不知道对不对。因为轴头在外省,不敢贸然加工。 在此盼求哪位能根据图纸数据编一份线切割数据给我。这是我的QQ邮箱 465671690@qq.com  无限感激。

网友(点评):
传给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答复。因数量只有七件,所以选线切割加工。这是用线切割加工的样板不知道对不对。因为 ...

你说感谢我正好有空,我为你搞一份传到你邮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