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转sw

楼主(2014-09-13):
怎样把CAD的三视图转化为SolidWorks的三维图?请高手赐教!

网友:
一本书的内容,怎么赐教。再说为什么老对二维的三视图转换成三维感兴趣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少于自己重新独立建模。

网友(点评):
天花板正解,,,,,,,

网友:
直接打开的时候有提示的。是否转为草图还是计算出三维图。

网友:
不要纠结

网友A:
SW确实提供了一个2D到3D的功能,实用性不是很大,具体的你参考SW自带的 指导教程

网友:
SW用CAD的草图还是有用的,CAD直接以SW的方式打开就可以了。直接成3D,没试过,估计不行。

网友:
这个不是直接转成,而是把二维图的三个视图方向导入sw的三个自带基准面,在此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基准对齐。。。然后再通过拉伸旋转等办法来建模。。。
这个办法虽然比从头建模快点,但是遇到复杂零件处理起来会特别的麻烦。。。甚至更加的麻烦。。。

如果是想要直接由二维转成三维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不可以直接转成3D,只能利用cad作为草图,而后再建模成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确实提供了一个2D到3D的功能,实用性不是很大,具体的你参考SW自带的  指导教程

谢谢 !但是转的比较麻烦。正如你所说实用性较小

网友:
工作上很少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