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点的坐标自动生成曲线

楼主(2014-09-13):
如何根据点的坐标自动生成曲线

网友A:
你可以将这些点拟合成方程, 在CAXA中,利用公式曲线,立马就绘出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将这些点拟合成方程, 在CAXA中,利用公式曲线,立马就绘出曲线了。

其实也没这么麻烦 cad也可以做到这些

网友B:
CAD配合excel分分钟钟的事,还是国产的浩辰的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D配合excel分分钟钟的事,还是国产的浩辰的犀利

请教,啥软件?

网友:
excel就可以,还有好多其他的数据和图形处理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