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机改面条机

楼主(2014-09-14):
把这玩意出面口改成网口是否可以做出面条来?

网友:
面条不能挤压,只能做成面皮后滚子挤压,不然苗条上会出现毛刺。

网友(点评):
面条可以挤压,要不然陕北饸饹是怎么做出来的。而且市面上已经有家用的面条挤出机。

网友(点评):
粉条可以挤压,带面筋的够呛。也许有人的确有这个技术。挤压的速度远远比滚压慢。

网友:
有一种面条,就是面团通过网板挤出来的。叫 饸饹

网友(点评):
恩,陕北人用荞麦面来做饸饹,关中人用小麦粉来做饸饹。

网友A: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
去年,菜市场边的面条店,面条就是从网孔挤出的。

网友:
貌似,挤出来的叫“饸饹”。

楼主:
拉面机也是靠螺旋挤压,缺点就是不能放很多面。包子机是双螺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9-07-29):
引用 楼主:
拉面机也是靠螺旋挤压,缺点就是不能放很多面。包子机是双螺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否绞龙的叶片螺距调整下,就可以放很多面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包子机带馅,面条不用馅吧。包子机应该更复杂,更贵;用这个结构改面条挤出机,有点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