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安装后的轴向游隙怎么调整?

楼主(2014-09-14):
滚动轴承与轴配合后,内圈用金属圆柱体重物,静压轴承内圈,以消除其轴向游隙的方法可行吗,这个金属圆柱体重物的重量怎么计算?需要压多少重量的东西,才能消除其轴承的轴向游隙,那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我没看明白,一般要精度的都是端盖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滚动轴承,静压轴承,不知怎么联系,最后有图。

网友:
轴承内圈是锥孔还是圆柱孔?轴承种类?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什么样的滚动轴承?滚动轴承多了去了

网友:
是不明白呀,最好上图!

网友:
不太明白,是不是保证轴的轴向位置准确不产生位移,如果是的话就用角接触轴承配对使用就很好保证了

网友:
给你个图参考下

网友:
轴承消隙一般都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两个外圈吃力或两个内圈吃力,这样来消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