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细长轴的问题

楼主(2014-09-14):
1:请教大家个简单的问题:细长轴在什么时候中间要加支撑??请大家举个列子看看

网友:
抗弯能力不足,变形的时候。

网友:
加工细长轴是个技术活。

网友A:
请问楼主 细长轴的问题 和 Inventor 有啥关系?

[hidden]  [/hidden]

网友:
加工细长轴时由于刚性差,一般有二种方式,一是机床跟刀架,二是工件量大时用专用工装。

网友:
受弯矩较大的时候。

网友(2014-11-15):
加工出现变形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细长轴的问题 和 Inventor 有啥关系?

同样的期盼答案。

网友(2015-04-24):
细长轴在什么时候中间要加支撑?【请直接提交您的原始条件和结果需求,这样您的问题解决得会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