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皮带传动系统中的神奇问题

楼主(2014-09-14):
各位大侠好,小弟在此请教一个关于平皮带传动的奇怪问题,有请各位不吝赐教。
我设计的一个平皮带驱动的传动系统中,主动轮和从动轮的直径(100mm)是一样的,其他安装条件也一样,但运行的过程中从动轮有打滑的现象,但问题是在打滑的情况下,从动轮的线速竟然比主动轮快(线速100m/min时快4m/min)!
小弟对此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我想可能因为动轮的转动惯量引起的,因为在无负载的情况下,从动轮只要克服自己的摩擦阻力矩就可以转动了,当皮带驱动后,因为摩擦阻力矩小于从动轮的转动惯性矩,所以从动轮可以在皮带打滑的前提下从动轮的转动惯性矩产生一定幅度的加速。
请各位大侠对以上观点看法如何?

网友A:
从动轮结构的惯性大了吧

网友B:
皮带打滑在不是增速传动中是发生在主动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打滑在不是增速传动中是发生在主动轮上。

我确定过是从动轮在打滑

网友(点评):
不知道皮带厚度多少,你试一下主动轮皮带包角从进到出各个点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皮带在滚轮上有一个拉伸到放松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动轮结构的惯性大了吧

请问惯性大了是如何导致从动轮的线速比主动轮大呢?谢谢

网友(点评):
1. 主动轮的电机是恒速的还是可调速的 2.平皮带轮有槽边么,皮带会跳动么 3.最好发个图片,让大家一起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1. 主动轮的电机是恒速的还是可调速的 2.平皮带轮有槽边么,皮带会跳动么 3.最好发个图片,让大家一起解决
电机是变频调速的,但测速是在定速的情况下进行的;皮带轮是有槽边的;另外从动轮处皮带有打滑的现象,估计会有间歇的跳动。
不方便发图片,不好意思

网友:
是不是从动轮不圆啊

网友(点评):
不是的,因为所有的从动轮都比主动轮快,而且可以确定从动轮有打滑的现象。

网友:
从动轮的运转质量过大  刚启动时应该主动轮打滑

网友(点评):
这更说明有可能是惯性吧

网友:
平板带  适用低负荷  高速

网友:
还没高手来回答,我也好奇怪是什么原因

网友C:
三个疑问:1.测速器是否完好;2.从动轮是否有载荷;3.是否主动轮也存在打滑现象

网友:
如果从动轮轴线和皮带平直边缘不垂直,有一个斜角,那么它的转速就可能超过主动轮。就像风车的叶尖速度大于风速一样的道理,例如皮带的速度是V,不垂直夹角是a,那么从动轮线速度就是v/cos(a)>V 。从而n2>n1。

我猜想是这样。

网友(点评):
大侠讲得有道理,但这个结构我们一直在用,在别的机器上同等条件下测速时,从动轮会比主动轮慢很多,只是这次测出来从动轮比主动轮快的情况,暂时无法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疑问:1.测速器是否完好;2.从动轮是否有载荷;3.是否主动轮也存在打滑现象

1、测速器是用同一个,所以不存在测速器出问题的情况;2、从动轮没有附加其他的载荷;3、主动轮暂时没有发现打滑。
另外问一句大侠,若主动轮存在打滑的现象又会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网友:
分析:1,是不是从动辊两端直径不一样;2,环形皮带是个喇叭口,一边的周长要长,一边的周长短。

网友:
你的从动轮大了

网友:
很想知道到底是因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1、测速器是用同一个,所以不存在测速器出问题的情况;2、从动轮没有附加其他的载荷;3、主动轮暂时没有发 ...

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社区以前的讨论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网友(点评):
谢谢,有点启发

网友:
不知道您是怎么测速的。

电影电视中前进的车轮轮辐会倒着走。。。。

这个视频的水柱会倒流 ---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 震源频率和帧频差异造就的视觉暂留现象。:

网友:
我觉得楼主最好能上传一段视频,这样才能比较清楚问题
不过,楼主的这个问题也真是神了,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测量的?有专门的测转速的工具

网友(点评):
我有专用的测速器,一直都这么用

楼主:
四大因素影响这个结果:从动轮的转动惯性矩、从动轮的轴承摩擦阻力矩、皮带打滑、皮带驱动力,只是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

网友:
还没有留意过这样的情况,学习

楼主:
还在等待完善的解答

网友D:
主动轮减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动轮减速了?

主动轮的速度与设定的速度一致

网友E:
先问两个问题,怎么测得速?是不是一直打滑?理论和实际有差别的,做设计的要考虑产品对各种情况的适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问两个问题,怎么测得速?是不是一直打滑?理论和实际有差别的,做设计的要考虑产品对各种情况的适应性

采用我们一直使用的方法,用专用测速表测量转动轮的表面线速度(一直都这么测量,没有问题);从动轮一直都在打滑。

网友(2014-10-15):
主从动轮包胶吧!或者滚花

网友(2016-10-23):
你是否同时检测下主动轮的转速

网友(2018-10-06):
由于输送物料的原因,其重量压在皮带上,皮带自然下垂,带动从动轮速度增加了一点,造成了从动轮速度大于主动轮情况。

网友:
分析这类问题不要仅仅观察皮带这边,要看看工作那一端等等其它因素!

网友:
从动轮的转动惯性矩、从动轮的轴承摩擦阻力矩、皮带打滑、皮带驱动力。

做非标零件找我们

做非标零件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