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螺纹梳刀?它适合于什么样的加工方式?

楼主(2014-09-15):
什么是螺纹梳刀?它适合于什么样的加工方式?

网友:
螺纹梳刀是一种螺纹切头(梳刀齿)能自动开合的加工外螺纹或内螺纹的刀具,它适应于大直径螺纹大批量生产,多用于汽车制造行业的组合机床专机。

网友:
梳刀应该就是多齿型刀,常规的螺纹铣刀就是梳刀类型的,还有多齿的螺纹车刀也是梳刀类型的。

网友:
螺纹梳刀,其结构属于多齿刀具,有2齿、3齿、4齿甚至更多,但不管齿数多少,总有一个精切齿来保证切出的齿形符合标准,其余齿属于粗切齿,各齿分担不同的切削余量,一次走刀,便可以形成螺纹,效率高;一般由刀片和刀体两部分组成;油田行业使用的抽油杆、套管、钻杆两端端口的螺纹,均使用螺纹梳刀在管子车床上加工而成的;大直径的螺纹管,可采用管子不动,梳刀旋转的加工方式(例如原来的天津大无缝钢管厂)。梳刀片的材质一般是高性能硬质合金制作,有的是可转位结构;有的是一面结构。

网友:
加工螺纹的铣刀,靠螺旋差补进行铣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