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清洁环脱落,如何处理

楼主(2014-09-15):
公司去年买了一根THk的BNK1402-3RRG0+416LC5Y的丝杆,这款是带清洁环的,从产品手册上说,清洁环可以提高寿命有很多好处,但不到一年,清洁环脱落了,而且不少钢珠也掉了出来。使用的环境比较干净,使用的也不频繁,每个月仅使用几天。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处理?

清洁环脱落

脱出的钢珠

网友A:
啥清洁环啊,就是个防尘圈,上面有紧定螺丝,松了。国产丝杆还配防尘圈呢。可以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清洁环啊,就是个防尘圈,上面有紧定螺丝,松了。国产丝杆还配防尘圈呢。可以修的。

他们手册上的名字叫清洁环
那掉出的钢珠呢,自己可以装回去吗?
看了下没有发现有螺丝啊

网友:
那他这个应该是压入式的,坏掉就坏掉了,修修丝杆,还能用。

网友:
里面应该有4圈内循环的滚道,应该坏了一圈了,还有三圈。最大的可能是你的三点不同轴

网友B:
清洁环,以前我们有很多掉出来的,但是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洁环,以前我们有很多掉出来的,但是不影响使用,

滚珠脱落是滚道的问题,由不同轴引起的,一般差多少会引起此问题?
滚道损坏还可以维修吗?

网友(点评):
一般是导向器脱落引起滚珠跑出来的,滚道损坏可以用金刚锉修,但是没有寿命了,没有什么精度了,你看你剩下3个循环滚道这么样

网友(点评):
循环器松了

网友(点评):
问了供应商说是要退回去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洁环,以前我们有很多掉出来的,但是不影响使用,

顺带再问大侠个问题,关于调导轨的,两平行导轨水平面调平时,打表测出有一段高起或凹下,只能修整安装平面吗,为何不可以用垫片垫平呢?

网友(点评):
垫片他只是一块,会导致整个导轨应力不平衡的,长期精度非常差

网友(点评):
哦,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