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刀加工产品失圆,请教

楼主(2014-09-15):
用外圆套刀加工薄壁铝件,外圆φ57.5(0,-0.04),壁厚2mm,高度5mm。加工出来的产品在一个方向上失圆,直径为φ57.54,另外一个方向直径为φ57.46.

网友A:
       工件产生变形,主轴精度不够,刀具偏心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产生变形,主轴精度不够,刀具偏心过大。

刀具偏心没有什么影响吧,我是双刃的刀具

网友(点评):
双刃的影响不大。

网友B:
这么薄的东西,把尺寸转化成厚度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薄的东西,把尺寸转化成厚度好一点

这个是客户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修改。并且还存在装配关系,不能随便改的。

网友(点评):
我没说改,是转化

网友:
改单刃,刃口锋利些。

网友C:
楼主,你说的是否就是 外圆套车刀  ?
请先加工 一个实心的工件,看看失圆多少。
可以判断是否是主轴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说的是否就是 外圆套车刀  ?
请先加工 一个实心的工件,看看失圆多少。
可以判断是否是主轴原因 ...

嗯,就是外圆套车刀。不是主轴的原因吧,加工其它孔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是菜鸟,学习了,谢谢

网友:
外圆套刀?有没有弄错

网友:
椭圆的话,应该是刀具偏心(相对主轴)

网友:
产品失圆与工件夹紧方式和产品结构有关,建议用多点夹紧试下。

网友:
套车刀,加工失圆.个人觉得和刀具结构有关系.如果是跳动的话,应该是直径偏小.0 x' a9 c" S3 U+ p0 \
这么大的直径,应该4刃比较好.从振刀上来考虑,刀具不稳

网友:
你们是哪家公司?看你最近好多PCD刀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