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型孔怎么定位?集思广益,技术讨论!

楼主(2014-09-15):
一个带有腰形孔的零件。只能利用其腰孔定位。
腰孔定位的方式有那些?

网友:
配腰型销看看

网友:
定位的前提是什么?

网友:
腰形孔无非是为了装配方便,可以在装配配置调整妥当后,配焊垫片,确保定位。也可以增大螺栓螺钉头部摩擦面的面积,有效防松。

网友:
没图说啥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实属不智之举

网友:
腰形孔要是够长的话,可以用2个圆柱销定位2头的半圆。

网友:
纸上谈兵

网友(2019-03-07):
不知道你在说啥,腰型孔不就是方便调节定位的吗

网友:
腰形孔不是怕定位不准才做成腰形孔方便微调的么

网友:
一般来说,腰形孔零件装配好后是要配钻销孔再打销定位的.

网友:
腰形孔应该是可调有,调好后打定位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