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件制打卡有什么理由?讨论

楼主(2014-09-15):
各位前辈大家中午好!
请教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的是计件的,有的是计时的,但是都要打卡的。
部分计件员工的想法是既然是计件的,就没有必要打卡,其实我也确实想不出计件制打卡的理由,各位前辈遇到这种问题,觉得怎么解决比较好呢?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也想给他们个理由,让他们心服口服。
谢谢各位前辈啦!

网友:
上班总要有个规矩,不能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网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算是计件的,也得打卡。要就说是计件,想干多干少都行,想什么时候干也行,那不都乱套了。

网友:
理由很简单,你说打卡了公司才知道你上班和下班的时间。万一上下班路上出工伤也有你的打卡记录。

网友(点评):
这条理由还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这是最好的理由了,赞一个。

网友:
再一个从质量控制说,本来一小时做8件,你5小时做了8件,质量没有保障.

网友:
从劳动纪律上讲,即使是计件的,也要遵守公司的劳动纪律和公司安排。

网友:
打卡还是有必要的,就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来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