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轮轴承可以当轮子使吗?

楼主(2014-09-15):
有没有人知道滚轮轴承可以当轮子使吗?如附件,我的物体大概是3吨,

网友A:
滚动轴承可以当轮子来用,但是也要考虑承重问题。

网友:
说清楚工况,不然无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轴承可以当轮子来用,但是也要考虑承重问题。

向附件的滚轮轴承可以当轮子使吗?我的物体大概是3吨

网友:
贴上图,兄台,你这就像问:自己裁的裤子可以穿我身上嘛?我的腰围是3尺1

网友:
速度?包括轮子配置个数,目测最好还是不要这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附件的滚轮轴承可以当轮子使吗?我的物体大概是3吨

你这承重太沉了吧,那你得用多大的轴承呀?

网友:
当然可以用,但是应用是什么工况,振动大的话500Kg都危险

网友:
戴个套比较合理。

网友:
3吨为什么要滚动轴承啊,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了吗?你可以算一下呀,按手册上的滚动轴承的承重的公式来算算看

网友:
这样用的话,外圈和地面是线接触,不怎么好吧。

网友:
我们用过,但是,都是小零件,你这个要查样本,要计算

网友:
那你应该校核一下轴承寿命了,查设计手册上的计算方法
来自:中国机械社区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来自: WindowsPhone客户端

网友:
  应该不行了 我用过 180公斤的负载    大概 75左右轴承   经常坏

网友:
如果在固定的轨道上用,是可以的

网友:
3t太大了,考虑别的结构吧!

网友:
这轴承的主要功能是调偏心的吧。
我以前在一款滑槽设备上用过,我是当导轮用的,这轴承好象承载不是很大。具体还是要查参数。

网友:
不好,要加轮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