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悬臂轴不同心,却转动自如

楼主(2014-09-15):
      如上图零件,两块焊接在方管上的竖板,中间有线切割的孔,装轴,轴上再分别装轴承座。
      现已加工完成,设备已出厂,但有一事不解。
      原本我要求,两竖板焊在方管架上后,后割中间的孔,保证同心。
      但实际加工,却是两块板并一起线切割后,在没有插轴情况下把方板直接焊接在方管上,这时候我很担心同心问题,可是装配上后,却转动自如,没有紧绷感? 为什么?

网友:
因为你用了轴承座,轴承座有一定的调心作用,在误差小的情况小,轴承座给调整了

网友:
你选用的轴承是不是自调心的?还有你确定工人焊接的时候没有保证同轴度吗?

网友:
一般情况,轴承座都有调心功能

网友:
  你这2个轴没有同心要求,只要轴线平行度保证就行;就算2个轴装在铁板2个头尾也能转动自如。

网友(点评):
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补充一点:就算轴线平行度不保证,因为是外球面带座轴承,也能转动自。

网友:
UCP轴承是一种球面轴承,可以允许初始对中误差,轴又比较短,稍微有点偏心,估计是纠正过来了。
不知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
你的轴承可以调一点,轴承座下面也可以调,不同轴有一个度,再者,可以转嫁

网友:
两这个轴承座的位置仔细测量一下看看,然后转动起来再看看调心轴承座的情况

网友:
同意各位大侠观点,UCP是外球面轴承的一种,具有调心作用

网友:
我觉得是用UCP的关系

网友:
不过时间长了,可就不好了

网友:
那是你正确使用了调心轴承,这种轴承就是用来解决此类问题的

网友:
歪打正着!
: N2 t8 D% G+ ?* z7 d同轴度鄙人觉得就是偏两公分都没问题,照样旋转自如。

网友(点评):
只不过转的时候,板会摆动,是吗?

网友:
轴承外圈是球面的

网友:
此轴承座是靠长孔固定的,左右位置可以调节,然后此轴承座用的是调心轴承,可以自动微调同心

网友:
UCP轴承是一种球面轴承,可以允许初始对中误差,轴又比较短,稍微有点偏心,估计是纠正过来了。外加固定孔是腰型孔

网友:
因为你用了调心球座轴承。

网友:
我跟大家的意见一样,楼主不用担心,只要转动自如,没有紧绷感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只做了这一件呢?如果是的话,我看只是巧合,就是两轴的不同心度刚好在轴承的可调范围内。如果再做一件的话,我劝楼主还是不要继续按照此工艺制作,应该在焊接时制作一直轴工装保证两孔的同心

网友:
轴承座的功劳,还有就是运气有点好,两孔同心度不是差太多,

网友:
工人拼焊的精度应该控制的不错,估计在2mm之内,加上轴承一定的调心作用,所以用起来没什么影响,最好是焊后加工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