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急停 及启动时间

楼主(2014-09-15):
   一般伺服电机计算冲击时的 急停所需时间大约为0.025,启动所需时间0.2s.用来计算结构在急停及起动时的所受冲击。近似看做在这极短时间内匀减速或匀加速。在加个安全系数。  各位大侠怎么看

网友A:
加个参数的设置才能实现伺服电机急停!

楼主:
请详细指教,我只是负责机械结构,及传动的强度在急停冲击时能正常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参数的设置才能实现伺服电机急停!

请详细指教,我只是负责机械结构部分,用以上参数确保机械机构在急停冲击时能正常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B:
慢慢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琢磨

什么意思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