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保焊的开关用PLC怎么控制啊

楼主(2014-09-15):
公司这产品,每月有固定的量,想做一台自动焊机,由于本人对焊接这块没怎么接触过,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气保焊上面吐丝和出气的那个开关,用PLC可以控制吗,怎么接,还有那些自动焊接的  他们的焊枪是用的什么牌子的,开关是怎么控制的啊,往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中间车削的地方是焊接上去的,一个螺丝焊在上面,2面都要焊,我现在的想法是拿一台旧的数车来改装一台自动焊接机,目前其他问题都在心里有个思路了,就这个开关怎么控制这里,还想不明白

网友:
还用plc那么高级 用接触器不行吗

网友:
你用PLC是控制焊一圈自动停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车削的地方是焊接上去的,一个螺丝焊在上面,2面都要焊,我现在的想法是拿一台旧的数车来改装一台自动焊 ...

                  既然是 数控车系统 改造 成数控电焊机 那就方便了
首先焊枪什么的固定到 刀架位置 怎么装自己设计(焊枪已经标准化了)  零件固定卡盘上 (可以把卡盘电机不用)
控制开关  利用数控系统的 M代码  (这个要看机床什么系统   数控系统都可以自己定义M代码的功能的)
比如   焊枪开 M08  焊枪关  M09   (最好是 改 数控面板上的M代码,这样好操作)
焊枪走到路线 用G代码 跟 普通编程差不多。
卡盘那边做个夹具  每次装夹就行啦。
            如果楼主想自动上料 下料  也可以  固定到数控机床行程范围类(注意不要撞击啊),  数控车尾部    。(加工  焊接2不误)
                还要注意焊接是震荡电流输出  变压器隔离 这些要做好,工件周围注意防水   。有些件要用电木做地板。
              如果不懂电,果断外包也行。

网友:
给你说个笨办法啊。。。哈哈。。。

通过plc控制一个继电器,然后把继电器的常开并联在那个开关上就行了,哈哈。。。

这是我以前进行设备改造时使用的一个笨办法。。。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最好,实际上枪头就是个微动开关,没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 数控车系统 改造 成数控电焊机 那就方便了
首先焊枪什么的固定到 刀架位置 怎 ...

请教怎么检测是否起弧呢?

网友(点评):
考虑太复杂了。气保焊是氩弧焊还是二保焊?

网友(点评):
氩弧焊,你的意思是不用检测是否起弧吗?到位就走?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建议,目前改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