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米德螺线在刀具中的应用!

楼主(2014-09-15):
   培训的时候多次听到说阿基米德螺线在刀具上的应用,有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刀具,要是玩理论复杂着呢!

网友(点评):
听了人家培训,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呵呵!

网友:
打塔型曲线的东西吧,x走等距螺旋,y走均匀直线就是锥形

网友(点评):
在刀具有哪些应用,还望指点!

网友:
仅就刀具而言:当前刀面降低,所处后角上的点法向后角不变。如滚刀,成形车刀的后刀面。如果不是这样,抛光前刀面成形轮廓就会变掉

网友:
阿基米德螺旋线在刀具的应用:用于成形表面加工的铲齿铣刀的后角、机用丝锥螺母丝锥齿形后角、齿轮滚刀的齿顶齿侧后角曲线都是采用阿基米德螺旋线。这些用于成形表面加工的铲齿刀具沿前刀面重磨后,其轴向截形保存不变,后角变化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