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安装时调整游隙的方法

楼主(2014-09-16):
通常采用二套单列圆锥滚子轴承相对安装来调整轴向游隙。其用法分为背靠背(DB型)与面对面(DF型)。
背靠背型组合的游隙调整,凭借轴螺母或轴端螺栓拧紧内圈来完成。图1是采用轴端螺栓,使坚固端内圈与轴采用间隙配合,内圈可以做轴向位移。
面对面型组合,则在朝轴向压紧外圈的压盖与轴承座之间加入垫片,调出所需的轴向游隙(见图2)。此时,须使坚固端外圈与轴承座采用间隙配合,外圈可以做轴向位移。只要将外圈压入压盖(见图3),也就迎刃而解,装拆都很方便。
从理论上讲,在运行状态下当轴承游隙略呈负值进,疲劳寿命达到最长;而当负值继续增大,疲劳寿命则会急剧缩短,发热也会加剧。因此,通常都将运行状态的游隙定为略大于零。这样,就要考虑轴承运行中,内、外圈温差导致的游隙减少量,轴与轴承座的热膨胀量,再计算安装后的轴承游隙。
机床主轴、汽车主减速机等使用的圆锥滚子轴承,为了提高轴的旋转精度、轴承的刚度等而采用负游隙。这种方法称为预紧法,它分为定位预紧和定压预紧,一般常用定位预紧。
定位预紧分为使用预先调至适宜载荷的组合轴承和凭借螺母松紧及添加垫片施加所需载荷两种方法。
定压预紧则是利用弹簧或液压等手段,给轴承适度加载的方法。
下面列举几个实例。
4是汽车主减速机。小齿轮轴承靠内隔圈与垫片调节预紧量,大齿轮轴承靠外圈坚固螺栓的坚固力矩控制预紧量。
5是卡车后轮,靠轴螺母将内圈坚固于轴向,进行预紧。
6是车床主轴,凭借螺母调节预紧量。
7是先计算出预紧弹簧的载荷与位移的关系,再利用弹簧的位移量调节预紧量的定压预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4-11-14):
轴向游隙大小怎么选?

网友(2017-06-15):
亲,要的就是这个,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