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的表面氧化如何处理?

楼主(2014-09-16):
我简化了的一个零件图,大家看一下
这个零件要求热处理,硬度是40-45HRC,外圆和内孔尺寸要求不严,粗糙度要求也不高,为1.6,
只是两端平面需要磨,考虑到硬度高不好加工,我现在考虑的是加工工艺是外圆和内孔直接加工到图纸尺寸,
然后去热处理,热处理回来后磨两端平面,但是外圆和内孔热处理产生的氧化皮不好处理,大家看看该如何处理简单省事,
成本又低。或者是如何改善加工工艺能节约成本。

补充内容 (2014-9-16 11:07):
材料是45#钢的

网友:
热处理完内孔变形么?

网友:
零件少,可用真空淬火,没有氧化皮;零件多淬火完加道表面处理去氧化皮,一般采用抛丸或吹沙处理。

网友:
一般采用喷砂树立比较好

网友:
考虑到热处理后的变形和氧化皮,内孔留一点加工余量热处理后再车一刀,外圆直接用钢丝刷刷下,二端面再麿

网友:
什么材料?你可考虑热后抛丸或喷砂工艺!

网友(2014-12-02):
热处理完了,即便去除氧化皮,粗糙度达不到了,最好是留余量后加工

网友:
真空热处理、光亮淬火或者无;物理抛光、化学抛光等

网友(2015-07-12):
真空热处理,或普通热处理加喷砂!

网友:
采用真空热处理,无氧化皮。然后配合发黑工艺

网友:
要求不高,用磨光机磨磨

网友:
暂时没想到好办法

网友:
我觉得你这是按照常规顺序干的,不过想用非常规方法干,我没想到啊

网友:
用真空热处理。表面到最后有点发淡黄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网友A:
零件厚度公差只有0.02,一般的磨床平面平行度就有0.01,个人觉得厚度公差太小了不好控制,一般平磨厚度公差也有0.05左右吧。

网友:
建议磨后抛丸处理,处理后表面很光亮,成本也不高!

网友(2017-07-06):
毛坯车好,热处理,再精车,我们是做自动化设备的,一般这种零件还需要后跟表面处理比如镀硬铬,所以热处理之后必须精加工。

网友:
如果是热轧板材都用高压水除磷

网友:
个人想法:酸洗可是试试,但是要看零件的用途等

网友(2017-09-07):
引用 网友A:
零件厚度公差只有0.02,一般的磨床平面平行度就有0.01,个人觉得厚度公差太小了不好控制,一般平磨厚度公差 ...

我们公司的平面磨厚度公差±0.02随便干,最高可以达到±0 003

网友(2019-11-07):
物理抛光、化学抛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