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刀与铰刀区别

楼主(2014-09-16):
双刃镗刀跟铰刀有什么区别?就是那种刀体上焊片的

网友A:
位置要求比较高,孔径较大的孔用镗刀来加工,镗刀可以调节大小,加工范围广,铰刀用来精加工孔,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高,但这是定值刀具,加工孔受到刀具尺寸的限制

网友B:
1)刃数不同。镗刀一般多点有三刃的,铰刀一般都是四刃起。
2)刀体精度不同。镗刀的加工精度是靠微调单元保证的,铰刀是靠刀体自身精度保证的。
3)加工孔径不同,铰刀加工的孔径比镗刀小。

网友C:
双刃镗刀与铰刀在在加工特点结构原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孔的尺寸及精度都是由刀具保证的,都有修光刃起导向修光作用,都为平衡切削刀具。不同的是铰刀齿数多适用于中小尺寸孔的加工,双刃镗刀适用于中大尺寸孔的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要求比较高,孔径较大的孔用镗刀来加工,镗刀可以调节大小,加工范围广,铰刀用来精加工孔,尺寸精度和 ...

但是结构好像都是一样的,在刀体上焊接刀片的那种。怎么区分?

网友(点评):
铰刀一般是整体的,不可调节,镗刀是有刀片,可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刃数不同。镗刀一般多点有三刃的,铰刀一般都是四刃起。
2)刀体精度不同。镗刀的加工精度是靠微调单元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刃镗刀与铰刀在在加工特点结构原理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孔的尺寸及精度都是由刀具保证的,都有修光刃起导 ...

谢谢了。刀具上那部分是修光刃,能不能上图片,谢谢。

网友:
       好像你的问题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