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材质求救

楼主(2014-09-16):
想要一款不导磁不导电的角接触轴承。P4精度  外径26内径10 宽度不限,请教一下什么品牌的轴承符合要求?跪求

网友A:
全陶瓷角接触轴承不导磁不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陶瓷角接触轴承不导磁不导电

一般都达不到P4精度

网友B:
试一试轴承外圈喷涂陶瓷?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都达不到P4精度

就两个,没人给定做,要不价格就特别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试轴承外圈喷涂陶瓷?

会有磁干扰的,要整体不导磁,这种还是会导磁呀

网友C:
不锈钢套圈+陶瓷滚动体,或者不锈钢轴承+绝缘涂层。
难点是需要订做。
Barden轴承可能有此型号,去舍弗勒问问吧。

网友(点评):
货期遥遥无期

网友(点评):
姑且问问吧。就2个,别的家也不做啊。

网友D:
我这到有混合陶瓷球的,就是不锈钢套圈+陶瓷滚动体。您这是不是要全陶瓷的才可以啊

网友(点评):
全陶瓷的可以,不锈钢套圈+陶瓷滚动体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到有混合陶瓷球的,就是不锈钢套圈+陶瓷滚动体。您这是不是要全陶瓷的才可以啊

要全陶瓷的,不锈钢圈套的不行

网友(点评):
不锈钢套圈为什么不行?能满足你的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套圈+陶瓷滚动体,或者不锈钢轴承+绝缘涂层。
难点是需要订做。
Barden轴承可能有此型号,去舍弗勒 ...

不锈钢导电,磁场也会通过不锈钢,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锈钢导电,磁场也会通过不锈钢,有影响

1.  不锈钢是能导电,但只要不形成回路,就没有电流。所以用不锈钢套圈+陶瓷滚动体,或者不锈钢轴承+绝缘涂层能满足不导电的要求。
2. 防磁轴承材料,陶瓷当然可以,不锈钢也可以,还有防磁钢,比如70Mn18Cr4V2WN,还有其它一些材料。
3. 全陶瓷轴承当然可以满足不导磁不导电的要求,但满足P4精度,恐怕要定做。就2个,定做困难也很大。
4. 所以你可以试试不锈钢套圈+陶瓷滚动体,或者不锈钢轴承+绝缘涂层方案。金属套圈加工还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不锈钢是能导电,但只要不形成回路,就没有电流。所以用不锈钢套圈+陶瓷滚动体,或者不锈钢轴承+绝缘 ...

也正在和客户那边协商,关键是这个旋转机构轴里面要通过两个导线,怕在通过轴承的时候产生磁场,影响测量误差,这个机构本身就是测量电磁铁微弱磁场的,不知道那边能不能同意更改。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