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平面度要求在0.01mm,是否必须进行倒角?

楼主(2014-09-16):
机械设计新手一枚,但是做的都是些需要高精度的部件。这些东西对震动很敏感,我的想法是,如果平面度不够,那么就算把这个部件压紧了,也还是会有微小的摆动(1um量级的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要把平面度提高。
请问各位,倒角的作用是啥?如果要求平面度在0.01mm,是否需要倒角?如果在0.001mm呢?

网友:
我语文没学好?

网友(点评):
我也没学好,看完后突然有点发懵。。。

网友(点评):
俺坦白,俺也没学好

网友(点评):
我得重新学语文,醉了...

网友:
倒角的作用?结构要求、方便装配,要求平面度在0.01mm,与工件平面度的加工方法有关。

网友:
我的理解,最近两天做了一批两端面平行度要求0.02的环形的产品,并且外圆要求不倒角,我的工序是:先外圆毛刀,切断,平端面,掉头平另一个端面,镗内孔,上芯棒车外圆。
由于要求不倒角,所以切断时并没有留倒角,直接切断的,这就导致掉头平端面的时候夹不到位(未清角),两端面平行度就会差很多,后来把所有的工件都加了个倒角,最后车外圆的时候再车掉,这才满足了要求。
看到楼主这个标题,有感而发,我也是新手,刚入行半年,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平面度要求精度高跟倒角没有直接关系,有些零件在设计时就是要求保持锐角的状态,还是要通过加工方式来实现高精度的平面度,最好是磨削啦!

网友:
这两个有什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