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电机刹车后还要往回跑一段时间才能停住

楼主(2014-09-16):
用带刹车的电机提重物,提上去断电后重物竟然往下掉了100多毫米才能停住,应该是刹车力不够了。
我估计是刹车要过个0.1秒多点才能完全抱死,这个时候重物已经有下降的速度了,加上重物的惯性大,刹车力太少,加速度太少,重物要继续往下掉一段距离。。
有经验的大侠们再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这样的或者其他原因

楼主:
急求各位大侠

网友:
刹车电机这种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伺服电机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倒是知道一些

网友:
以前有人提过这个问题,你可以在论坛里找一下,应该在1个月以内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C9%B2%B3%B5

楼主你先看一下这个贴,应该还有好多贴,我记得他们说最合理的方式应该是加配重,不过具体加配重是什么意思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
占个座围观下,坐等大侠解答 ,我们分割器配的一般断电后都停的很准,不过像你这种有个下拉的重力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在手册上找到刹车电机的参数了,应该可以选择个合适的电机了。

网友:
等着看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