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机器的外壳工装该如何做,,求个办法

楼主(2014-09-16):
   最近公司来了个新活,这活要求直径60和直径80的孔同心,,还要求直径60的孔,跟侧面直径50的孔.两孔中心长度100公差0.05..而且要保证垂直公差0.08..这活如何做个比较合适的工装啊,,我实在搞不出来了!求教

楼主:
CAD的图怎么传不上来呢

网友(点评):
画法错误离奇,那个学校教出来的学生?

网友A:
如果在车床加工,可以做个角铁夹具,以加工好的直径60孔与面定位,做中心距100的侧边孔。

楼主:
全部用数控车加工

网友(点评):
数控车也得用夹具。

网友:
一个蜗轮箱,应该是先车好蜗轮孔,再用镗床做蜗杆孔。
没有镗床的话。
数量少,在普车用花盘角铁做。
数量多,车床拆去小拖板,平台上固定芯轴装卡工件,平台高度按蜗杆孔至安装定位面尺寸配作,保证蜗杆孔轴线与车床中心线等高。制作定位块使得工件安装后蜗杆孔与车床中心线平行。工件前后移动中拖板,使蜗杆孔与车床中心线同轴,固定中拖板。
蜗杆孔穿入镗杆,镗杆一头用车头卡盘夹住,另一头尾架顶尖顶。镗杆上装可调节尺寸镗刀,大拖板进给镗削。
数车上能用第二种方法做吗?
不能的话,也只好用花盘角铁了。问题是有这样大的花盘没有。

网友:
有转台用转台要求严格的地方一次加工完成减少装夹误差
先做面和螺纹 后面面定位转台一次做完

网友B:
我戳,,,这个图画的,。,。。大家快来找茬啊!抛砖引玉:1、剖面线打反了;2、中心线跑偏了;3、线型木有区分;4标注交叉了。。。。其他的大神们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车床加工,可以做个角铁夹具,以加工好的直径60孔与面定位,做中心距100的侧边孔。

这个夹具的配重怎么做呢

网友:
夹具的配重,可以用三维软件计算重心

网友:
可以用三维软件计算质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戳,,,这个图画的,。,。。大家快来找茬啊!抛砖引玉:1、剖面线打反了;2、中心线跑偏了;3、线型木有 ...

其实标注没那么严格的,标注是为了让人看懂和方便加工,灵活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