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型箱体的工装如何做,才能保证公差呢

楼主(2014-09-16):
刚才发的有点乱,重发一个..  这个活要求直径60和直径100的孔同心,,,加外要求直径60和侧面直径50的孔,长度100要求公差0.05..还要保证垂直度0.08! 全部要求在数控车上加工出来,,该用什么方法呢,,求

网友:
在数控车上加工也得用夹具工装保证侧面直径50的孔,长度100,要求公差0.05.和保证垂直度0.08。

网友:
这个正常做 就可以,正常的数车都能保证啊

网友:
上卧式加工中心,我现在做的跟你这个有点像。

网友:
这个直接上卧式加工中心,一次性加工完成。我现在做的跟你这个有点像。

网友:
车床加工60 、100的孔,做工装定位100孔上镗床卧加都行

网友:
图纸有问题,直径200有误。数控车粗精车完成(直径60与直径100的孔一刀车出),再上带旋转轴的加工中心,以直径60的孔位旋转中心定位,校表,加工侧面直径50孔部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卧加或者立加配第四轴可以一次出产品,精度和效率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