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轴类零件,要求孔与外径两头同心,,用芯轴比较好吧

楼主(2014-09-16):
    最近加工一个中间有小轴类零件,要求孔与外径两头同心,,这样的活要保证同心,可以先加工一头,然后用心轴加工吧!这样能保证吧!

网友:
机加工上有个“一刀落”的说法,就是一次装夹车出来的表面同轴度垂直度极好,至少小于0.01,

所以用芯轴两表面一次加工,坑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不过芯轴有间隙,要注意用大力夹紧,吃刀量也别太大,如果加工时工件动掉了,你的同轴度就完蛋了

网友:
直接先把内孔加工出来,然后内径定心车外圆可行吗?

网友(点评):
其实开口夹套最方便,问题弹性楼主不会弄,精度跑掉了

楼主:
我想第一步先装夹,车完内孔,然后再加工我圆的一头.第二步上芯轴.加工另一头;这样也能保证0.06吧

楼主:
我只是担心芯轴这么细,能经受的住吗?是不是得顶着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第一步先装夹,车完内孔,然后再加工我圆的一头.第二步上芯轴.加工另一头;这样也能保证0.06吧

这难说,得看关键的同心度要求是那块,如果要求都很高,还是车好内孔,芯轴上一次加工完

网友:
现在好一点的数控车床,一次性就能做出来.精度0.01绝对可以.

网友:
说实话,7丝的同轴度要求不是很高啊

网友:
楼主15的孔有多深,外径都没标公差。具体精度是多少?

网友:
楼主的内孔是哪个孔要求与外圆同心啊。是内孔15的位置还是内孔18的位置?
感觉好像是内孔18的位置与两外圆同心吧!
那样先夹一头,车完内孔18及外圆,掉头夹已车一头,校正已车外圆跳动小于或等于0.07mm可以不?

网友:
7丝,俩次装夹可以做到 的

网友:
7丝的同轴度,需要纠结吗,掉头车不行吗,不放心用弹簧夹头装夹,貌似没难度

网友:
掉头车没问题,都用夹的办法!工装或爪子都行的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驱动顶尖,一次装夹 一刀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