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挖掘机上的孔加工工艺,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4-09-16):
如图,挖掘机上这种油缸销孔,同轴度如何保证?

1.焊前加工,焊接后能保证销轴能顺利穿进去吗?

2.焊后加工,单侧来说两个耳板孔,可以一次加工,能保证同轴度,假如架子比较大,加工也不容易
    现在最疑问的是,左右对称两个油缸销轴孔,跨距大,如何做到同轴度的呢?

请大侠们指教一下。

网友A:
基础工艺问题了,

留量,假轴,焊后穿杆镗

网友(点评):
谢谢8爷,假轴,是用轴做工装焊接吗? 穿杆镗,就是一根镗杆镗通?

网友(点评):
留1.5或2毫米,假轴穿,焊,去应力处理,大臂是爬在工作台上的,一端在下面,

网友(点评):
8爷说的即“合镗”

网友:
这个用双面镗,需要工装固定,保证镗的时候工件稳定。

网友:
结构设计时,提高刚性
焊接时用工装,或加筋
焊完后去掉筋,释放焊接应力,能做自然时效那最好了
孔太长的话,要采用掉头镗,对机床精度,技术水平要求就比较高了
粗镗时,加筋
精镗前,去掉筋
运输过程中防止外力变形

网友:
本来这么笨重玩意,同轴要求也不高。再说,你两侧油缸也不可能有相同伸长量。架子变形会适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础工艺问题了,

留量,假轴,焊后穿杆镗

请问假轴穿是什么意思,还望大侠指教

网友(点评):
留余量,穿假轴(即工装定位两个孔),然后焊接,最后拿掉假轴,一柄长刀杆的镗刀,一次镗完两个孔。

网友:
你图片上的是两头忙,前挖后铲,为什么叫挖掘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假轴穿是什么意思,还望大侠指教

明白了,谢谢,就是控制变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