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铆加工问题,求教大神

楼主(2014-09-16):
各位大神好!  现在小弟加工一个铆接零件,是采用旋铆形式,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旋铆机的铆杆头部(接触铆钉的面)非常容易损坏,感觉像拉毛的个样子。材质什么合金什么都用过了,求解。图示如下:

楼主:
千万别沉!

网友(点评):
另外:我现在用的铆杆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原配机)加长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旋转圆周肯定大于以前的旋转圆周,我在考虑是不是这个圆周加大了,导致铆杆上拉毛的现象。还有就是我发现铆杆上毛的东西是来自铆钉,而不....

网友(点评):
而不是铆杆本身变毛了

网友A:
你这个硬度有多少?

网友(点评):
另外铆钉材料是什么?

网友B:
一看估计是你的旋铆头动作方式有问题

网友C:
试试非金属材料

网友C:
试试陶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硬度有多少?

铆钉是低碳钢  相当于是15#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估计是你的旋铆头动作方式有问题

旋铆头动作就是圆周的偏心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非金属材料

非金属来铆接金属的可行吗?目前还没有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陶瓷

没接触过,求指导..

网友D:
我们用Cr12MoV硬度60左右,可用很长时间的,没有这种状况
另外你长度加长了可能有问题的

网友(2017-04-24):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Cr12MoV硬度60左右,可用很长时间的,没有这种状况
另外你长度加长了可能有问题的

你好!可以请教一些旋铆机的东西吗?

网友(2017-12-15):
引用 楼主:
千万别沉!

旋铆机旋铆的高度可调的,为什么要加长呢?加长后旋转的圆变大,压力也会变化的

网友(2018-08-27):
加一层塑料薄膜!!试一下,原因是可能铆头端面毛了,也可能是铆钉太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