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图纸,此部分标题栏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16):
单词好像是 Werkst:shäroguβ  SGac
前面的Werkst好像是材料    后面的shäroguβ  SGac 是什么意思  是材料么???哪种材料?

这个是轧辊图纸上的标题栏

网友:
自己去查翻译

网友:
没见过,德国图纸材料一般都是Werkstoff或者Material,没见过用这个单词表示的,而且德国图纸都会把材料数字标准和编号写上去的。

网友(点评):
这个是 七几年的图纸 可能有点老

网友:
Werkstoff:  Sphäroguß SGac

应该是:贝氏体合金球铁-球墨铸铁

代号SGAc-DCI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