铡草机为什么不能把秸秆粉碎到5mm左右?

楼主(2014-09-16):
现需要把青秸秆粉碎到5mm左右,想用铡草机,查阅国标,标定长度16mm;厂家标的更长,达到了40mm。
现在有个疑问,为什么铡草机不能把秸秆粉碎到5mm左右?

用过铡草机的朋友请帮帮忙,谢谢。

                      铡草机实物

铡草机标准JB7288-2006

网友A:
这种铡草机你还想让它铡青储,把牲口都饿死了。

网友(点评):
不理解朋友的意思,还望明示?

网友:
干嘛要5mm呢 没必要吧

网友(点评):
需要的长度是5mm,太长了影响下一道工序。

网友B:
理论上多长都可以。只是厂家为了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或者是抄的别人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生产率的问题。
这个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你把喂草辊的传动比加大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速度问题。那个小机器,打短了就速度慢了,16mm和5mm,差三倍,估计实际操作起来就要差四倍到五倍的效率,出不来草,牲口就饿死了,我估计钢铁裁缝是这个意思,哈哈

网友(点评):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主要考虑出料长度,效率都是其次。换句话说,在满足出料要求的前提小可以损失一定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多长都可以。只是厂家为了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或者是抄的别人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生产率的问题。
...

感谢版主指点,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喂草辊传动比加大,把进料速度降下来,出料细度就变短了。那效果会不会变差?我希望的是5mm左右的烟丝状,而不是圆柱形。
比如,左图中蓝色圆圈内的长度大约5mm,但它是圆柱形,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如右图所示的烟丝状。

网友(点评):
那只能打,不能切了,粉碎性质的可能好点。不过粉碎机打的可能比这个碎多了。

网友(点评):
请问社友,你指的的粉碎机是哪种粉碎机?我这个可是青杆,含水量很高的。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有一种揉草机,可以做成丝状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指点,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喂草辊传动比加大,把进料速度降下来,出料细度就变短了。那效果 ...

如果长度没限制,那么就直接揉搓;如果长度有限制,那么就切断后再揉搓。
揉搓是带有直角弯或者外端面积较大的锤片与壳体上的齿板配合把秸秆搓碎、搓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长度没限制,那么就直接揉搓;如果长度有限制,那么就切断后再揉搓。
揉搓是带有直角弯或者外端面积 ...

谢谢版主。
我的出料细度在5mm左右是最合适的,不能太细,太细了水分高容易结团。
我的秸秆整根长度约3-4m,可以不需其他工序直接进揉搓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的出料细度在5mm左右是最合适的,不能太细,太细了水分高容易结团。
我的秸秆整根长度约3 ...

由于揉搓机不具备切断功能,所以长度达不到要求。即使是带有切断刀的,由于没有强制喂料机构,其长度也是长短不一,更不可能是5m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揉搓机不具备切断功能,所以长度达不到要求。即使是带有切断刀的,由于没有强制喂料机构,其长度也是 ...

哦,原来这样。看来还得想其他办法。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铡草机你还想让它铡青储,把牲口都饿死了。

这机器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这样。看来还得想其他办法。
谢谢版主指点。

还有一种机器叫做抛丝机应该可以满足你的使用要求。它的转子是有许多很薄的刀盘组成螺旋状的刀辊,进料口的下方有一把定刀。由于刀盘很薄,所以只能在秸秆上切下一小段很窄的丝状料。然后在旋转到出料方向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抛出机器外。

网友(2018-11-16):
切碎长度主要受到干物质含量的影响,如果干物质含量较高,则应该切的更细,相反,可适当放长。指与您的机器不能切的更细,主要受到喂入速度和切碎叶片的配比限制,如果增大传动比,则必然增加了切碎长度;否则,则会降低切碎长度。

网友(2022-07-03):
你说的5mm丝状的秸秆 是需要二次加工的 先用综合破碎机 切成5-8mm的段装 然后进入揉丝机进行揉搓

网友(2022-09-13):
这个不是跟切刀口切的快慢和输送的快慢有关系吗?比如:在输送材料的速度相同的情况下,刀口切的频率快,切的就短,刀口切的频率慢,切得就长;在刀口切的频率相同的情况下,输送材料的速度快,切的就短,输送材料的速度慢,切得就长吧,是不是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