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惯量测量重心原点是哪?

楼主(2014-09-16):
我做了一个装配体,想知道他的重心在哪,用CATIA测量后,给出了三坐标,但是坐标原点是哪,可以自己定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样,你点选创建几何图形,创建一个重心点,作为一个新零件,它就会有自己的原点。
自己定义原点,这个我不会操作,请懂的社友指教。

网友A:
这个不能自己定
你可以在装配体中新添加一个零件(最好在装配体中直接画零件),直接将新零件固定约束,这个零件的原点就是装配体的原点,然后把用新零件约束原装配体
新零件可以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自己定
你可以在装配体中新添加一个零件(最好在装配体中直接画零件),直接将新零件固定约束,这 ...

不是很明白,创建了一个零件,出现了这个东西,可视重心坐标的值没变。能说说具体的步骤吗,万分感谢

网友(2015-04-02):
来啊,求指教,我也正困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自己定
你可以在装配体中新添加一个零件(最好在装配体中直接画零件),直接将新零件固定约束,这 ...

太感谢了,懂了。

网友(点评):
这么久没帮忙说清楚,谢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