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计算刀轨导入cam系统行吗?

楼主(2014-09-16):
如题,正做相关方向的研究,比如轮廓加工人工计算刀轨,CAM系统有提供接口吗?怎样的实现步骤?

网友A:
proe可以的啊,你可以试试。软件可以读取你修改过的文件,然后模拟出来给你验证

网友:
UG好像没发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可以的啊,你可以试试。软件可以读取你修改过的文件,然后模拟出来给你验证

谢谢,这个需要做二次开发吧,还有你说的文件是APT格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需要做二次开发吧,还有你说的文件是APT格式的?

保存这个文件,修改后,重新打开。
*.ncl 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这个文件,修改后,重新打开。
*.ncl 格式。

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