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安川伺服电机停产了?

楼主(2014-09-16):
向安川广州分公司咨询以下型号的伺服电机,他们说停产了,怎么 回事?
SGMPS-08A2A61-E / SGDV-R90A11A000

网友:
好像是比较新款的呢

网友:
     厂家停产产品很正常的。

网友A:
你找他们咨询代用品,一般都会有的,然后问代用品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他们咨询代用品,一般都会有的,然后问代用品的差异

我要的型号是扁平的,这个类型的,他们说停产了。不知道是不是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他们咨询代用品,一般都会有的,然后问代用品的差异

扁平型,关节机器人专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扁平型,关节机器人专用。

这个型号停产了,不代表这种类型的都不生产了,你先咨询他们是否有替代的新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