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落伞的打开原理

楼主(2014-09-16):
请教各位降落伞打开以后快速鼓起来的原理是什么?有快速回收的设计方法吗?

网友A:
快速鼓起来  风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鼓起来  风吹的吧

这。。风险略大啊、

楼主:
各位多多指点啊

网友:
降落伞的打开一般有两种方式,即主动的和被动的,他们采用的原理是一致的,只是手段上有区别。

空降兵的伞降就属于被动式的开伞。在做跳伞准备时,伞兵会将伞包上的开伞拉绳的顶端与机舱内的一条滑轨相连。在伞兵跳出机舱后,拉绳就将主伞从伞包内拽出来。主伞会在空气的作用下完全撑开。战斗机的弹射系统也采用这样的开伞方式。

主动式的开伞多见于特技跳伞、高层建筑(悬崖)跳伞或用于特种兵的伞降。在跳伞员越出机舱时,手里握着一个小型的降落伞,小伞与主伞的拉绳相连。在适合的高度上,跳伞员放出小伞,小伞张开后拉动主伞的拉绳,使主伞打开。

楼主:

这么详细,多谢啦!

网友B:
以前看电影里德跳伞,只注意大伞的上方有个小伞,猜测是先打开小伞再打开大伞,和先导式电磁阀的原理有些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电影里德跳伞,只注意大伞的上方有个小伞,猜测是先打开小伞再打开大伞,和先导式电磁阀的原理有些类 ...

涨姿势了

网友:
一般是小伞牵引大伞

网友C:
楼主是想做一个快速回收的东西吗?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做一个快速回收的东西吗?

是的,请问有推荐的方法吗

网友:
长知识了